自动重启,华硕H81-PLUS

楼主(2020-04-14):
自动重启,华硕H81-PLUS,症状:win7系统,用着用着就自动重启;系统重装了症状一样,后来把bios刷了一遍正常了几天,又重新刷bios,这次正常了两天,前两天某宝买一个bios芯片换上去,正常了一天,今天又自动重启了,而且比之前重启的频繁

网友:
换芯片了那就不是BIOS芯片的问题。可能是复位电路有问题,按时序查查吧

网友(2020-09-29):
碰到一块一模一样的 有解决的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