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6sp 更新ios13后 home失效

楼主(2020-04-14):
更新ios13后 先是返回失效,指纹可以用,轻触也可以。  一天后,指纹也失效了。
拆机后  借口的阻值也都是正常的。  换了一块屏幕功能都正常可以用了,  关机后零件都换过来了,  开机又不行。
目前情况是如果home后面的铁片不安装 返回失效  指纹和轻触是可以的, 铁片安装上就都失效了。
home上面的阻值也都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大家帮忙分析一下

网友:
按键进水了吗?看看有没有腐蚀的地方

网友:
接口清理下。垫子查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