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换了固态硬盘还是很卡,进系统

楼主(2020-04-14):
戴尔换了固态硬盘还是很卡,进系统6代i5动不动就满载,卡的要命,这是cpu问题?bios刷过还是一样

网友:
为何不升级BIOS看看

网友A:
问题解决了,插上原装充电器就好了

网友:
先刷个程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问题解决了,插上原装充电器就好了

那不插原装充电器,只用电池还不是一样卡,这呀叫解决问题了?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,,,用原装电源就正常。。。。本身是bios问题,, 结果修慢 修了2天。。最后还没修好。

网友(2020-05-19):
我有一台6代I5也是这样,CPU频率0.4,换EC和刷BIOS也没用。

网友:
降频了。有的主板就是这个样子。恶心的一批。不过这也是为了保护主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