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调电源电流精度求助,大神帮帮忙,万分感谢!

楼主(2020-04-14):
各位大神好!刚入行,敬请多多关照,由于我买的龙威可调电源,电流精度不行,虽是四位,但是小电流的时候,电流表根本无反应,后来在某宝买了五位电流表,精度还不错,但是外接太丑陋,所以准备把原来的表头拆下,把买的改上去,今天拆开了,电路板连接表头有两条线,每条三根线,大概拔了一下,上面的可能是表头供电,下面好像是调节旋钮的数显,所以请各位大神帮帮忙,看看定义,下面是某宝买的表头,帮忙看看怎么改,谢谢!

网友A:
不要改,这个电源太差,以后不要买开关电源,不合适做维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要改,这个电源太差,以后不要买开关电源,不合适做维修。

嗯,这电源确实差,买都买了,准备凑合用

网友B:
这个垃圾电源。。。 不好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垃圾电源。。。 不好用

嗯,确实,后悔死

网友C:
老老实实买优利得吧

网友D:
我买的是老线性电源,不过电流表也不准确,准备买个4位或者5位的

网友E:
你这个想替换原来的不好弄吧,再说了原来的面板都没地方放新板了,想拆掉原来的面板?那你的调电压电流的电位器不要了?除非你把原来的显示部份剪掉就有空间装新版了,要不你就把原来的面板拆下来装到里面固定好,再把电位拆下来飞线装到原来位置上。这样也有空间装了。

网友F:
买安泰信 电源  稳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买的是老线性电源,不过电流表也不准确,准备买个4位或者5位的

我买的表头精度不错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这个想替换原来的不好弄吧,再说了原来的面板都没地方放新板了,想拆掉原来的面板?那你的调电压电流的电位器不要了?除非你把原来的显示部份剪掉就有空间装新版了,要不你就把原来的面板拆下来装到里面固定好,再把电位拆下来飞线装到原来位置上。这样也有空间装了。

嗯,最好是把原来的拆下来,改了,实在不行,我就把原来的表头换个位置,把新的接在输出端,电压表就并进去,电流表串进去!只能这样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老老实实买优利得吧

刚开始也是不咋懂,我以为5a不够用,10a安泰信贵,这款是四位的,价格也便宜一点,然后谁知道它这么垃圾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买安泰信 电源  稳定

安泰信网上也是有人喷,说一年用坏一两台,当时就没入手,下次试试

网友G:
引用 网友A:
不要改,这个电源太差,以后不要买开关电源,不合适做维修。

现在好像都是开关电源,性线电源新的有没有卖,我不太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现在好像都是开关电源,性线电源新的有没有卖,我不太懂

大把的,买的时候你直接问卖家就是了,不是线性的不要,开关电源有高频干扰,还不稳定,容易击穿芯片,所以不适合做维修用,得不偿失

网友:
我用的是兆信的5a30v的线性三位的,还不是一样用,精准度也还行,就是电位得换好点的。不然电压有点跳。改了多圈的好用多了。其实修笔记本有5a的也够用了,也不用10a或者四位什么的。高端的游戏本不装电池也能用。

网友:
5安修手机  笔记本够用了

网友:
多少钱买的   开关电源可调我没没有买 用的 改的

网友:
笔记本不够用了

网友H:
这个使用起来挺好的。

网友:
我的线性电源,电流表精度高,三位半,买来后自己小改了一下,原机电位器用同阻值高精度多圈电位器替换了,很好用。

网友I:
你这是哪一个型号啊

网友:
最后,收工,上图,先凑合着,以后有钱再买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你这是哪一个型号啊

龙威k3010d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这个使用起来挺好的。

这个什么牌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这个使用起来挺好的。

你这个好像挺高端啊,可编程吗?多少买的

网友:
做维修还用这种电源   容易烧机器

网友:
凑合用吧,不要调了

网友:
迅维商城有   牌子~科睿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