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新手求助,东芝L600D开机无显,风扇狂转,刷过BIOS无改变,求进阶方案!

楼主(2020-04-1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开机电流多少?供电都全了吗?基本信号量了吗?什么条件都没查,怎么帮你?

网友B:
这机器不就时CPU供电电容坏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开机电流多少?供电都全了吗?基本信号量了吗?什么条件都没查,怎么帮你?

多谢大神,我回去后提供下数据  多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机器不就时CPU供电电容坏么

多谢大神指点

NBB

网友:
是不是NEC大电容在作妖

网友B:
好了么好了么好了么好了么好了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开机电流多少?供电都全了吗?基本信号量了吗?什么条件都没查,怎么帮你?

大神最近有点事没及时提供数据,开机跑到1.07左右,是不基本就是内存这方面得问题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好了么好了么好了么好了么好了么

还没,跑电到1.07是不应该查内存方面了大神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好了么

还没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路过  蹭个分++++++++++++++++++++---

网友:
大电容干了没

网友:
哪个大电容

网友B:
不用修了,和客户说这样更稳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还没,跑电到1.07是不应该查内存方面了大神

要看上电期间电流有没有跳变来判断是否过跑码。各路供电都出来了吗

网友F:
AMD的是什么北桥呢,001的不跑吗就是北桥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用修了,和客户说这样更稳定

这是别人送的不要了,我在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AMD的是什么北桥呢,001的不跑吗就是北桥啊

电流跑1.07就不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