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烙铁笔头不粘锡怎么办?烙铁头不粘焊锡的解决方法详解

楼主(2020-04-14):
  电烙铁是每一个电子DIY爱好者、家电维修人员必备的工具,在使用过程中最常出现的问题就是烙铁头不吃锡。对于这个问题很多小伙伴却并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了它不吃锡,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对它进行修复。
电烙铁介绍和工作原理

  电烙铁主要由手柄、电源线、发热芯、烙铁头、云母片构成(一些精密的还有各种调温控制电路)按照它们加热方式可以分为内热式电烙铁和外热式电烙铁两大类,它们分别对应不同的使用场合。之所以叫内热式电烙铁,是因为内热式电烙铁的烙铁头是空心的,它的发热芯在烙铁头的内部空心中,所以叫内热式电烙铁。

▲内热式电烙铁烙铁头,最后边空心结构

  而外热式电烙铁烙铁头正好与内热式电烙铁相反,外热式电烙铁的烙铁头是实心的,一般是用紫铜材料做的。外热式电烙铁的发热芯直接包裹住了烙铁头,也就是烙铁头是插在了发热芯的内部,因此也就称它为外热式电烙铁。

▲外热式电烙铁烙铁头,实心结构

  无论是内热式电烙铁还是外热式电烙铁,它们的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。电烙铁的电源插头把家用AC220V交流电引入到发热芯的两端,发热芯得电而进行发热。

  发热芯发出的热量一小部分散失到周围空气中,大部分热量还是导出到烙铁头上,烙铁头温度可以达到200-450度,进而可以融化焊锡进行焊接。

电烙铁为什么不粘焊锡

1、电烙铁使用时间很久,内部发热芯老化或者出现损坏,发出热量达不到焊锡的熔点,导致了烙铁头不粘焊锡。
2、日常使用过程中,使用完电烙铁没有对烙铁头进行镀锡处理,导致烙铁头处于高温下与空气发生氧化。

▲氧化发黑的烙铁头
3、使用完电烙铁后,没有做到及时的切断它的电源。烙铁长期处于高温状态,与空气发生氧化作用,导致不粘焊锡。
4、日常焊接为了追求方便,使用了酸性的助焊剂,助焊剂在高温状态下使得烙铁头氧化。
5、烙铁头本身的问题,使用了一些材质比较不好的烙铁头,例如一些烙铁头直接是铁,这类烙铁头本身就极容易发生氧化。

如何解决烙铁头不粘焊锡

1、准备优质焊锡、松香、高温海绵。把电烙铁通上电源,待其温度高后,把烙铁头插入到松香中,来回的进行晃动。然后再拿出来准备好的焊锡,接触烙铁头融化即可。
2、烙铁头如果已经氧化发黑,可以准备一把锉刀(没有锉刀的话,准备砂纸也是可以的)用锉刀或者砂纸对烙铁头进行打磨,把烙铁头表面的黑色氧化层打磨掉即可。

▲锉刀

3、烙铁头一般都是金属铜做的,氧化后表面会形成黑色的氧化铜(CuO)氧化铜是不粘焊锡的,可以把烙铁头插入含量为90%酒精溶液中处理。需要注意的是,未加热状态就要放入,然后通电,1-2分钟后取出,即可解决氧化不粘焊锡问题。

如何正确使用电烙铁呢?

1、第一点要说的就是这个助焊剂(助焊膏)的使用问题,大部分助焊剂都是酸性助焊剂,对烙铁头都有一定的氧化作用,尽量还是不要去使用。

  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好用的助焊剂制作方法,那就是把松香碾成粉末,倒入酒精溶液中进行充分的溶解。这个比例一般是40%的松香粉末加60%酒精溶液,松香多一点也没有什么问题。需要注意不能够用医用酒精,使用90%以上的酒精溶液,同时这个容器要保持密封状态。
2、第二点要说的就是这个断电问题,很多小伙伴使用完之后习惯不及时拔掉电源插头。烙铁头处于加热状态,自然就会氧化不粘焊锡。因此日常使用需做到,用完就及时切断电源。
3、第三点要说的就是很多人忽视的烙铁头镀锡问题,为了图省事,大部分使用完电烙铁都不会去对烙铁头镀锡。即使烙铁头断电之后,它的温度也是非常高,也会与空气发生氧化,而在断电前给它进行镀锡处理,就可以避免它被氧化。

4、第四点要说的是焊锡问题,焊锡也有好的焊锡也有坏的焊锡。为了图便宜,大部分人选购便宜焊锡丝。便宜虽便宜,质量却非常的堪忧,很容易出现焊锡渣,甚至遇热就变成了焊锡渣子。

  它不仅仅影响焊接的质量,也对烙铁头非常的不利。因此不能够贪图小便宜,选购一个好的焊锡丝很重要,一般来说买60元一斤的焊锡丝就差不多了。笔者用的就是65元买的500克焊锡丝,挺好用,焊点光滑,没有锡渣。
5、第五点也是笔者最后一点要强调是烙铁头,一个好的烙铁头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我们日常用的话,使用圆头或者刀头就可以了,但要选购好一点的烙铁头。例如用紫铜做的烙铁头非常的耐用,抗氧化能力也强。

▲紫铜烙铁头

例如936焊台上用的烙铁头,都是由合金材料做成,烙铁头表面也进行特殊处理,也进行了镀铬处理,这些都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烙铁头氧化。

▲烙铁头特殊工艺处理

普通电烙铁如何进行改进让它发挥更好的性能

  从前面的电烙铁原理可以得到它的两种改进方法,那就是调节它的输入电压和发热芯通电的时间。
1、可控硅调压模块
  这里我们可以采用可控硅调压模块来进行调节电压输出,这个模块网上价格也是很便宜。只需要把烙铁插头剪掉或者外接一个小插座,把烙铁头电源线接到可控硅调压模块的输出端。

  可控硅调压模块的输入接上家用AC220V交流电,调节旋钮即可实现调节输出电压大小。进而可以调节电烙铁的温度高低,最大程度上改进了烙铁,在短暂不使用过程中可以把它的输入电压调低,这样烙铁的发热就变小,就可以避免烙铁头氧化问题。
2、利用电热毯调温的方案
  这里需要准备一个二极管和一个开关,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性,可以使得线路只有一半的时间处于通电状态,可以按照下图进行连接。

▲连接电路方案

  家庭用的是交流电,当把开关拨向二极管一侧时,交流电只有一般的时间通过电烙铁的发热芯,这样就可以控制电烙铁的发热,从而可以避免短暂不使用期间烙铁头氧化。而要开始使用时,只需要把开关拨向另一端,电烙铁的发热芯就处于全速发热状态,快速升温。

  通过上面的介绍,相信大家对于电烙铁不粘焊锡有了一定的认识,并且知道了如何解决这个不粘焊锡问题,也了解了如何正确使用电烙铁。
  在此提醒大家,使用电烙铁一定不要怕费事,及时拔掉电源、用完赶紧进行对烙铁头镀锡是非常重要的。而在烙铁选购上,大家可能会纠结选购内热的好还是外热的好。
  建议大家根据的所需进行选择,如果常用于精密场合、焊接空间比较的小,就可以选购内热的好,或者直接使用可以调温的936焊台。

  而如果对使用要求不大,可以直接使用外热式电烙铁,但要注意要给它选购一个好的烙铁头,好的烙铁头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焊接效果。

网友:
手里比较多故障板(不显示,不上电),想搞点工具学搞下主板,大佬推荐一套工具吧,焊台。风枪,数显可调电源(入门焊台只能用936这种变压焊台吗?网上看了下diy的t12同价位比936好用,用t12是容易击穿芯片吗?)业余搞一搞暂时不考虑bga ,示波器。

网友:
非常详细,感谢楼主分享!

网友A:
工具其次,技术才重要

网友(2020-06-13):
引用 网友A:
工具其次,技术才重要

两者同样重要吧      只是比重不好区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