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机器改UEFI和legacy模式

楼主(2020-04-14):
求助DELL机器改UEFI和legacy模式.台式机分别是两台都一样的。开机是UEFI模式的,想改成legacy模式,可是改了之后保存之后又还原了uefi模式了,感觉改这里的前提还需要改哪里。有师傅懂的吗。图1图2为一个机器。图3图4一台机器

网友:
大多数BIOS修改硬盘模式都 差不多,大同小异

网友:
找找安全启动哪项要关闭才可以。

网友A:
刚入行的???这个最基本的东西都……

网友:
安全设置里要关闭,改legecy 才有效

网友:
关闭安全引导,才可以改的

网友:
第一要还安全启动的选项,不关闭安全启动,你改多少遍都没有。

网友:
是的,要关闭安全引导才行

网友:
今天又收获了一招,谢谢

网友:
提示yes和no的时候看错了吧,有时候左边是yes,有时候右边是yes。

网友B:
高端显卡还是不错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刚入行的???这个最基本的东西都……

你这种人就是有点嘴jian,自己毛都不懂还在这恶意评论嘲讽,就为了赚几分?

网友:
统一回复哈,各位仔细看,安全启动是关闭了的,发帖之前已经尝试多次了,关闭安全启动更改无效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高端显卡还是不错的

灌水不怕被扣分吗?  这个帖子有显卡吗?

网友:
一般来说 关闭安全启动,开启 传统模式支持,最好在关闭快速启动。  目前对付新款BIOS里面我都这么改

网友C:
统一回复,已经解决,什么快速启动安全启动引导发帖之前都试过,改了保存还是还原。最终解决是先恢复出厂设置,然后直接改传统保存就可以了。奇怪哈,恢复出厂设置后那页面并没有改变什么。但是改了以后就有效了。

网友:
感谢分享,跟华硕有款笔记本一样,必须要恢复下设置,不然怎么装系统都蓝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这种人就是有点嘴jian,自己毛都不懂还在这恶意评论嘲讽,就为了赚几分?

我喜欢怎么地,你们这些小白CI,努力先超过我再BB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统一回复,已经解决,什么快速启动安全启动引导发帖之前都试过,改了保存还是还原。最终解决是先恢复出厂设 ...

那应该是安全启动选项更改了之后无法保存导致的。

网友:
都不行,可以刷刷BIOS,调皮的主板

网友:
改不了先恢复出厂 然后F12里就能改没那么麻烦

网友:
da戴尔的机器那个叫、ptt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