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葩的戴尔外星人用原装适配器和电池进不了系统

楼主(2020-04-14):
今天接了一台外星人型号Alienware 13 R3 仁宝代工的板号。LA-D581P
故障,使用原装适配器和电池进不了系统,在快进系统的时候黑屏了。不是暗屏的问题。不是屏的问题。不是BIOS问题。拆掉硬盘进PE 同样黑屏。硬装在进安装界面黑屏。
在使用任何只是要不是这款机器的180W的适配器和可调电源都能进系统。都能装系统。都能进PE.一切正常。双显卡都正常.反正一切正常。
只要不让EC检查原装适配的中间针那么原装适配也能用。但电池依然不行。
维修多年。第一次遇到。大家分析下问题所在。@版主

网友A:
可以干一下EC试试,别的都排除了,为啥不搞一下EC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干一下EC试试,别的都排除了,为啥不搞一下EC.

我这是这么想的。EC发货当中

网友:
坐等结果,希望得到好消息

网友:
哥们,你那搞好了吗,我也遇一台外星人17R4的,故障和你这差不多不,客户强制断了一次电就这样了,不知道怎么搞了

网友:
这问题奇葩哦

网友:
搞好了吗,等结果呢

网友:
没人讨论这个帖子。当然搞好了。,很多吃瓜群众。连个讨论的都不愿说。本来不愿说的。楼下有哥们也遇到这种情况我还是分享出来。细节不说。直接换掉CPU供电管型号SIC632

网友(2024-12-20):
楼主怎么想到CPU供电的问题呢  电池跟CPU供电有什么关系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