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4n68t-mlev2主板短接开机针无反应

楼主(2020-04-14):
用手碰触摸IO周围又能开机,开机后只要不拔电源插头一切正常,但只要拔电源从新插后问题依旧,开机针脚3.4v正常,IO傍边5脚小芯片1和3脚5v,2脚地,4脚3.4v,5脚0.8v,晶振正常,io好像也正常不知那问题,老师父谁知道解呀!

网友:
明显是IO附近零件问题,你都说摸IO能触发了,你要按时序维修一个一个查的,南桥待机11个条件,触发信号是否正常,IO是否正常等等,你一个信号都不测试怎么帮你修呢。

网友:
按时序来查,开关针到IO,IO到南桥的线路

网友:
己搞好,原来电路上少了一个电阻,可能上家拆了沒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