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310S按关机键7秒重新开机

楼主(2020-04-14):
今天遇到一台联想310s笔记本不开机,拆开后断电池,接上电源直接开机,接上电池接口后以为故障解决了,开始安装系统win10的,装完后关机结束,机器自己重新开机了,以为是系统出现问题,在百度里找了好多的解决方法都没有效果,拆机,把电池接口拔掉,用电源开机,在关机也是一样自己重新开机。不知道怎么查了,笔记本其它的功能都是正常的,强着合盖后不开机,开上盖后自己通电开机。迷糊了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个样的问题?

网友A:
先刷BIOS,升级Me固件

网友B:
死机之后开机,还是直接关机

网友:
系统问题吗????????????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死机之后开机,还是直接关机

是关机后重启开机,正常进入系统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刷BIOS,升级Me固件

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刷BIOS,升级Me固件

谢谢,还有没有购买编程器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