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灯泡串多少瓦的合适呢,主动PFC,会有不良后果吗?

楼主(2020-04-14):
维修灯泡串多少瓦的白炽灯合适呢?主动PFC。我串60瓦的灯泡,有的电源启动灯泡会一闪一闪的,有的会一直很亮。串灯泡会有不良的后果吗?比如会炸PFC开关管。

网友A:
我想知道维修电源有利可图吗

网友B:
用这个电源怎修都行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用这个电源怎修都行的

你好,这个仪器叫什么名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想知道维修电源有利可图吗

很少,少到你不想干。,这是我的副业。

网友:
电源没学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这个电源怎修都行的

我也想知道这是个什么

网友D:
220转220隔离变压器加串200w白织灯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220转220隔离变压器加串200w白织灯

我平时就是这样搭配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想知道维修电源有利可图吗

修电源有的也很赚钱的,你如果修atx电源肯定不行,但是修服务器电源工控机电源就知道利润了,而且这类电源更新不会有笔记本那么快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这个电源怎修都行的

做了个新款数字220V交流过流保护器有配图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11650-1-1.html
(出处: 迅维网)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你好,这个仪器叫什么名呢?

做了个新款数字220V交流过流保护器有配图,在论坛上输入这个你就知道了

网友:
40w就够了吧。我都是用40瓦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做了个新款数字220V交流过流保护器有配图,在论坛上输入这个你就知道了

去哪里买呢?

网友(点评):
以前做了十几台都卖掉了,现在不想做了,没有时间

网友:
主动PFC要用100W的好,被动PFC用60W---100W的就行,
100W的灯泡算是通用的,灯泡选的不合适有不良后果,特殊故障下才出现
被动PFC---灯泡在通电的瞬间亮,只要待机正常的话,后面马上直接变成不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