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软件技巧]
用傲梅轻松备份硬盘对硬盘克隆时↘提示其它程序占用目标盘。

楼主(2020-04-14):
用傲梅轻松备份软件硬盘对拷时,新硬盘克隆电脑上源硬盘,信息码6  由于其它程序正在占用该磁盘,所以程序更新分区失败,请关闭占用分区表的程序再试,克隆失败,求高手指点。谢谢。

网友:
目标盘克隆源硬盘失败,不知问题在哪儿,求高手。

网友:
不懂支持一下

网友A:
系统占用呗,进pe克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系统占用呗,进pe克隆

能详细指点下吗?谢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能详细指点下吗?谢谢。

进pe再用软件克隆啊   或者俩硬盘拆下来在别的电脑上克隆

网友:
用分区助手   感觉好用一点

网友:
用傲梅干嘛怎么不用PE里自带的那个?或者直接DOS下直接盘对盘

网友:
系统在,可能允许操作码?肯定要进Pe啦

网友:
还没听说过系统下可以整个硬盘克隆,一直都是pe下操作

网友:
进pe才能克隆吧。

网友:
做个老毛桃PE,进PE里面用GHOST对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