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502解主板密码

楼主(2020-04-14):
a1502板号820-4924-A开机有主板密码,淘宝30元找人修改原机BIOS后解决。小店设备简陋只有低配的TL866没有座子,所以飞线刷的
修改后的BIOS附上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帮助

网友:
飞线比较麻烦    苹果专用BIOS芯片座子价格又贵了,可以买个简易座便宜虽然引脚有点大,可以搞点绿油打绝缘一部分,完美焊接,效率比你飞线高多了

网友:
飞线这就是技术 可以指教怎么飞线的吗?

网友(2020-06-27):
像这种贴片BIOS的座子都有很多在卖的了。飞线的时间都不如直接买个座子方便快捷

网友:
你不会买东西回来改装用!

网友A(2020-08-22):
我有免拆线 几十块一个

网友B(2020-09-30):
引用 网友A:
我有免拆线 几十块一个

能否私信下免拆线的地址,找到的一家太贵了。
感谢!

网友:
楼主具体飞的是哪些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能否私信下免拆线的地址,找到的一家太贵了。
感谢!

WX: letmebe1234

网友(2020-10-30):
我都是吹下来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