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C1404 MEC1406 MEC1408 MEC1414 MEC1416 MEC1418

楼主(2020-04-14):
以后碰到 别再傻傻的听谁说没程序。MEC1404 MEC1406 MEC1408 MEC1414 MEC1416 MEC1418 全部自带程序。

有谁知道如何读写的可以留言\

好吧各位兄弟,希望你们是对的,我要冒汗了.那就关贴吧。不过可以让没碰到过的兄弟看看这贴就没白发,应该就是从外部SPI 调用

网友:
是可以带程序,但不是必须的。完全有可能调用外置程序

网友:
按照刷机教程进行刷机、

网友:
先刷BIOS,升级Me固件,

网友A:
在DELL的机子上MEC1404 1406  1416 1418目前没有发现带程序的,全部是外置BIOS芯片读取

网友B:
根据芯片pdf,芯片内部是SRAM存储器,掉电是会丢失数据的。EC复位后会从外部芯片中将程序读入内部存储器中运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根据芯片pdf,芯片内部是SRAM存储器,掉电是会丢失数据的。EC复位后会从外部芯片中将程序读入内部存储器中 ...

no need to worry then?

网友:
同意评论席几位大仙的意思,基本上意思就是所谓的没程序可随心情换料

网友:
手册不会看,硬伤,写的很清楚

网友:
会看手册是登上维修高手行列的必修课 论坛有不少这样的高手,建议楼主买一份视频自学即可

网友C:
我所修过的机子还没遇到过带程序的,一般都是跟桥共用一个BIOS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所修过的机子还没遇到过带程序的,一般都是跟桥共用一个BIOS。

说明你一直在修老机器,新机器没有接触多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DELL的机子上MEC1404 1406  1416 1418目前没有发现带程序的,全部是外置BIOS芯片读取

是没那个必要再外挂  何苦呢?除非设计师特殊爱好

网友:
Rt809f上都没这个型号,试问该如何读写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所修过的机子还没遇到过带程序的,一般都是跟桥共用一个BIOS。

说的也是。

网友:
简单的判断就是看看EC有没有和BIOS芯片有连接,有连接的就不带程序

网友:
我的机器已经修好。确实是从外部SPI 读取,到EC 然后再配置EC 的

网友:
有连接的就不带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