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550JX 南桥供电短路取了后3 5v 一直跳

楼主(2020-04-14):
X550JX  南桥供电短路取了后3V 5v 一直跳  3V 5V 开启信号也一直跳 奇怪了。原本是桥供电短路了拆了南桥就正常了  但是待机怎么这样呢  。。量的话又有400多的阻值。。。节点3v断开就不跳了 3v 5v都出来了。。但是节点量都是阻值正常哎。。。。。。想不出究竟哪里问题 EC声卡网卡都拆了一样。。

网友:
你可以装上南桥试试

网友:
后级还有短路的地方,慢慢取件试试吧

网友A:
你看看公共点是不是也在跳? 有些供电短路后会把保护隔离管击穿

网友:
后级还有短路的地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看看公共点是不是也在跳? 有些供电短路后会把保护隔离管击穿

这个应该不是公共点问题吧,ec开启3 5v 也在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