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台比较新的机器,两个不常见的故障,一台HP 无线能用,蓝牙不能用,一台dell,充...

楼主(2020-04-14):
1、

机型:HP Zbook 14u G5
主板号:6050A2945601-MB-A01
故障:无线可用,蓝牙不能用

此机较新,i7 8550 CPU,少量进液不开机,用酒精清洁进液位置即正常。主板未见有明显的腐蚀。机器交给客户后,客户反映蓝牙不能识别,遂又送回。

由于现在的无线模块和蓝牙模块都是集成在一起的,首先排除设备的问题。

(1)从一台联想K42-80的机器上拆一个无线网上插入,进系统后能够认到无线网卡,认不到蓝牙,系统中也没有未知设备。

(2)将HP 机器上的蓝牙插入联想K42,无线网卡及蓝牙均可正常识别到,由此可排除设备原因

此机无图纸,只能参考其他机器的无线网卡信号情况,找了一份比较新的Y0DD的图,发现54,56脚分别对应BT,Wlan的EN,通过测量发现这两个脚与Q1302的3脚及6脚分别相连,于是将Q1302吹下,再进系统发现未知设备,安装驱动后蓝牙已正常。

2、

机型:DELL 灵越5370
主板号:ARMANI13
故障:充电至55%即停止充电

此机亦是8代cpu的机器,客户先更换了电池,故障仍然是充到55%即止

我这边第一步是从官网下载了BIOS,对机器进行BIOS升级。然而,并没有用

然后,就茫然了,仔细观察主板,无进液,无元件外观的损伤。

甚至,都没有能够找到充电芯片。

论坛下载vostro 5370的bios(两个系列的版号一致),刷入后发现故障已经神奇的解决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怀疑问题的根源在EC程序,重新刷写的bios在上电的过程中更新了EC中的程序
而官网的程序或只是升级了bios部分,并未对ec部分进行操作

网友A:
第二个在BIOS里面有个设置 改下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第二个在BIOS里面有个设置 改下就行了

请问什么设置

网友:
发帖不易!感谢分享!

网友:
把您用的BIOS分享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第二个在BIOS里面有个设置 改下就行了

我也仔细看了BIOS设置项,没有看到相关的内容。你能说下在哪里有这样的设置吗?

网友:
拆掉了。无线和蓝牙 关不了吧!

网友:
Q32是无限网卡和蓝牙的开关信号

网友(2025-08-12):
引用 网友A:
第二个在BIOS里面有个设置 改下就行了

怎么设置的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