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能正常开机,运行几分钟后会重启

楼主(2020-04-14):
电脑能正常开机,运行几分钟后会重启,G41的主板,只要打开浏览器或者用鲁大师做显卡跑分测试就会立马重启电脑,初步判断是显卡方面问题(没用独立显卡)但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?求高手指点迷津

网友:
电源 内存 CPU更换试一下啊,怀疑什么就更换测试啊,没有其他办法比这样好

网友A:
跑分死机,那就是显卡或者CPU温度过高呀,加散热

网友:
CPU问题的可能性比较高,建议更换试试。

网友:
趁还没重启看看温度有多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跑分死机,那就是显卡或者CPU温度过高呀,加散热

内置显卡测试跑分就会重启,加一个外置显卡就好了。如果不加外置显卡能不能解决?

网友:
查下供电。

网友:
内置显卡上没有放风扇的位置怎么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