集思广益

楼主(2020-04-14):
K4w2g1646q和K4w2g1646E这两个显存能代换吗?是否前面那个是256,后面是512M

网友:
位宽和频率一样可以试试

网友:
呵呵,,,试试就试试,关键有没有人试过?

网友:
试了,结果放上来!以后大家可以参考!

网友:
K4w2g1646q这是原来的颗粒,换了一个K4w2g1646C可以了,K4w2g1646e应该不行,这个是512的,换上去不知道能不能用,如果能降容量估计是可以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