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冠微显示器电源板5连炸维修

楼主(2020-04-15):
冠微显示器拿来是时不通电,拆开机壳立刻发现问题。电源板多个元件炸了。

1. 0.47欧姆取样电阻  1 炸
2. MOS管                 2 炸
3. 似乎是个限流电阻  3 炸
4.电源管理IC3f27       4 炸
5. 光电耦合器817       5 炸
6.TL431可控精密稳压源
7-8 分压电阻
因为是后面维修是改装的,不是原型号替换,所以1-4是什么型号并不重要了。

手头没有电源管理IC,只能用电源板通用模块改装了

四、引脚定义
1 脚
黄线: DRAIN ,功率控制端,  接原来MOS开关管D极。
2 脚 黑线 :GND,  模块地线300v,  接电容的负极。
3 脚  红线:VCC , 模块供电端 ,接反馈绕组端整流后电容的正极,持续供电,电压在12-18V之间。
4 脚 白线 :FB  , 稳压反馈,  接光耦4脚,同时把4脚外围电路断开。
5 脚 绿线: start 启动脚,接+300v电容的正极。

TL431,和分压电阻全都换掉。(虽然不知道好坏,但光耦都炸了,为了保险起见都换)

补充内容 (2020-4-15 13:12):
为什么我发了这帖子,没有得金币和下载分??版主能查查吗?

网友:
电源管理IC3f27  ,有知道是何型号吗?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源管理IC3f27  ,又知道适合型号吗?..........

不知道,很尴尬。遇到这种小六脚,我就改装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