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B75MA-E33(MS-7808 VER1.0)不触发

楼主(2020-04-15):
今日用户送修V星主板 型号为B75MA-E33,客户反映说不开机 ,留下主机联系方式后准备开修  按时序检查后VCCRTC:3.3V RTCRST:3.3V 32.768起振 3VSB:3.3V RSMRST#:3.3V.待机条件都正常。
触发条件: pwsin#:5v 有高低跳变    PWSOT#:3.3V 有高低跳变  SLP_S3#:低电平 不正常, PSON#:5v 无高低跳变,此时锁定故障SLP_S3#低电平,SLP_S3#是从南桥发来的3.3V,初步判定是南桥坏了,此时一脸遭逼,后又冷静想了下 应该还有时序信号没发出,再次一步一步检查,发现C524无电压 有轻微腐蚀,果断把C524摘掉 再次通电触发 成功开机, 准备上机烤时又发现USB接口接上无反应不亮灯,再次从USB方位检查 发现无5V电压 随后就近从HDMI口飞线接5V给USB接口 最后整版完美修复

网友:
C524是在南桥发给IO的SLP_S3线路中的吗?

网友:
RTCRST跳线处的电容坏是通病了,USB没电直接短接八脚的供电管子的1脚和8脚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