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扬天S300开机不点亮

楼主(2020-04-15):
前两天收到一台联想扬天S300一体机,不能点亮,根据经验觉得可能是内存问题,于是想快速解决问题,顺便带徒弟巩固下开机启动顺序,和处理此类故障的方法。拆机 拔内存,处理金手指。加电听警报,尴尬的是无警报声。显然自检未过内存。扣电池,跳线,无反应,会是CPU故障以?维修板子時我们常用自己的U和电源,确保是好的,于是换上自己的CPU,故障依旧。刷BIOS,手上无,各供电也已出,维修暂停。隔日,看到CPU到北桥的HT(AMD系列)线有测试点,于是逐根测量,终于在不挂U的情况下,发现一根阻值无穷大,原来问题在此,信号线本身无问题,只能是北桥,如果坏了,修的意义不大,轻压北桥多次,神奇一幕出现,坏的那根线阻值正常了。于是上U加电,报警声响,断电如内存,加电,屏幕星示正常。OK!

网友:
不做BGA用不了多久就返修了

网友:
能开机5次就算你幸运的了,肯定要做BGA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