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蓝宝石 R9 390 8G 花屏

楼主(2020-04-15):
求助 蓝宝石  R9  390 8G   花屏    显存和GPU核心电压都正常,核心上返修台加焊过还是花屏,是不是显存坏了,因为没有测显存软件,请大师们看看指点指点,谢谢了,

网友A:
没有测试软件你叫谁给你猜吗,那自己 猜有什么两样,全部给它加焊一遍吧,现在软件也不贵,都白菜价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没有测试软件你叫谁给你猜吗,那自己 猜有什么两样,全部给它加焊一遍吧,现在软件也不贵,都白菜价了

谢谢回复,MATS软件有人卖300块大洋,这种显卡修的少啊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回复,MATS软件有人卖300块大洋,这种显卡修的少啊,

我也觉得,300块不是白菜价,是肉的价格好嘛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回复,MATS软件有人卖300块大洋,这种显卡修的少啊,

这个不是用MATS,N卡才是MATS , 这一套下来才300块,要知道去年我问的时候人家要1500呢,说是蓝宝工厂流出来的,后期有更新

网友:
不行4个4个的全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回复,MATS软件有人卖300块大洋,这种显卡修的少啊,

MATS软件国外论坛有的下载的我知道地址
但我不知道我直接把地址,使用方法贴出来会断了有些人的C路

网友:
应该是核心问题,竖条虚焊横条显存问题

网友:
先 A0 A1显存换了,不行就可能主芯片坏了, 要是有测试软件? 跑一下最好!

网友:
一般不修显卡基本没得搞 加焊过后还是会花

网友:
花屏或者死机不一定是GPU或者显存的问题,有可能供电方面存在问题,在确定电容和三级管没有问题的情况下,在考虑显存和GPU的问题。换显存一定要选择相同百厂家生产的相同规格的显存,而且更换技术上一定要过关,至少保证风枪,电镊子等设备的齐全再下手。

网友:
盲修就干掉A0-A1的显存应该会有惊喜

网友:
这个情况,95%的概率是显存问题。我这边有A卡和N卡的测试软件,U盘版本的,不是那种需要搞个几百G硬盘拷贝的。可以帮写盲测脚本。300元。

网友:
显存好的,GPU核心挂了。

网友:
GPU核心挂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谢谢回复,MATS软件有人卖300块大洋,这种显卡修的少啊,

分享一下工厂级测试显存有免费下载的看图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分享一下工厂级测试显存有免费下载的看图片

说一下。CSDN  软件里面下载是要收费的,

网友:
MATS_367.38.1.zip 俄文网站下的 自己google还有使用视频!免费下载1但是要科学上网!

网友(2020-08-19):
有测试软件还是好一点

网友(2020-10-04):
重置GPU就好 了

网友:
有测试软件的话 用软件测试还是好一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