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6 进水黑触摸导致不开机大音频导致无声音维修

楼主(2020-04-15):
  【故障机型】iPhone6

  【故障现象】进水不开机

  【维修过程】拆开上可调电源触发,发现机器可以开机但是无显示更换屏幕故障依旧,把主板拆下,发现主板后面严重进水。

  首先进行清洗,清洗完上屏触发,发现依旧不显示,测量显示座二级体值发现显示座24脚短路。

  通过鑫智造点位图发现显示座24脚通过R2008到黑触摸U2402,把U2402拆掉24脚不在短路。

  上屏测试机器可以显示,从新更换黑触摸,机器正常开机触摸功能正常,测试功能发现机器不能录音。

  因为大音频位置进水严重所以首先从新更换大音频U0900,更换后机器录音正常。

  到此维修结束。

想学手机维修吗?

网友A:
现在16g的六代什么价格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16g的六代什么价格?

今天4.29号。 二手机6代 几百块。 你想最后卖的6是32的。16的6都是多年前的产品了。不过各地价格不同我们兰州这样的西部城市成色好还能卖个6 7百。 收机价格就随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