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LED显示器灯条更

楼主(2020-04-15):
简单粗暴点,拆屏过程图片不拍了

找通用灯条长度对比剪好

直接安装好装上完美修复

网友A:
真仔细 恕我直言 这种渣渣屏 剪掉灯条两边的边角铁壳直接拖出来 哈哈哈

网友B:
现在的LED灯条很少坏,电源也外置了。显示器修的都少了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买9v通用的灯条

网友:
这个通用的LED灯条,可以改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真仔细 恕我直言 这种渣渣屏 剪掉灯条两边的边角铁壳直接拖出来 哈哈哈

粘胶的,不拆屏用刀片刮是很难拆的,要是LCD老款的就可以你那样暴击操作

网友C:
换通用灯条后 效果一般会不如原装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通用灯条后 效果一般会不如原装的

肯定比不上原装的,除非只有拆破屏幕原型号的效果才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的LED灯条很少坏,电源也外置了。显示器修的都少了

和使用年限有关系,年数多了,照样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