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x6320主板+v1.5s和+vccp对地短路是什么芯片烧了?

楼主(2020-04-15):
惠普nx6320英业达DAVOS3.0主板+v1.5s和+vccp同时对地短路有可能是什么芯片坏了?+v1.5s上mos管严重烧坏,应该怎么检查短路点,谢谢啦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桥也短路了,1.5V也有给桥供电的。

网友:
1.5是不是给内存供电的呢?有的会烧内存

网友:
什么板子,几代的,南桥和U是分开的还是集成 的,内存是板载 的是还是外插的,什么都不说清楚就上网问

网友:
有人吗?有人吗?有人吗?有人吗?有人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