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电脑c盘哪些文件可删掉。

楼主(2020-04-15):
电脑卡的不得了,电脑C盘30G空间,已用29.8G,删除哪些文件空间变大,有系统,不敢乱删,求高手看下。

网友A:
最后两个先删除了,另外还有三六零,auto, C,T , U 开头的 都可以删除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后两个先删除了,另外还有三六零,auto, C,T , U 开头的 都可以删除

谢谢,试试看。

网友:
不想删除软件,可以先删除临时文件夹内容,有些内容需要显示隐藏文件才看得到

网友:
下载个360清理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