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是2m的芯片 官网的bios是5m

楼主(2020-04-15):
咋回事?官网是5m的好理解,合成me就行  问题是怎么刷进2m的芯片

网友A:
没有任何信息 怎么帮你  官方的大点有多种用处 给编程器刷的肯定是芯片大小  官方的是给用户刷的一般附带一些其他程序所以大一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任何信息 怎么帮你  官方的大点有多种用处 给编程器刷的肯定是芯片大小  官方的是给用户刷的一般附带一 ...

联想的miix 300   下载的是个rar做的exe  已经解压出bios了  用uefitool也能正常打开。是个5m的 但是主板上的芯片是w25q16  是个2m的芯片

网友B:
论坛找,或者仔细查核查下型号版本,有的机型好几个版本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论坛找,或者仔细查核查下型号版本,有的机型好几个版本

找到问题了,官网的有多余的安装信息,需要把多余的删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