疑似通病联想E575开机正常,屏幕一直闪

楼主(2020-04-15):
一台联想E575开机正常,屏幕一直闪,已经刷了几个程序,BIOS排除,换了屏幕,还有屏线还是一样。论坛好多几个帖子故障没见解决,疑似是通病,问下大家大概什么问题导致

,谢谢。手机拍不出闪的效果,大家见谅

网友A:
测BL-ON信号正常不,,,换个EC试试

网友B:
刷BIOS????哈哈,杂想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刷BIOS????哈哈,杂想的

扫了下论坛,有的疑似刷bioshaode

网友C:
外接呢,测试了吗?还有就是什么外设都不接,试试。

网友:
应该是亮度控制有问题

网友:
亮度调节信号看看 不行直接改个电压

网友:
屏幕的供电正常吗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BL-ON信号正常不,,,换个EC试试

量测 +LEDVDD 12.2V,应该正常,公共点12V,+LCDVDD_CON,+3VS_CMOS,+3VS电压正常,APU_EDP_PWM亮度调节 3.12V正常,BKOFF# 一会1点几一会2点几,一会3点几,不正常。查来源由EC IT8586E/FX LQFP发出,这么说,要不程序坏,要不EC本身坏。这个带EC带芯片,好R809H可以刷,我只有R809F 应该刷不。只能买剪板芯片估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外接呢,测试了吗?还有就是什么外设都不接,试试。

外接正常,不闪

网友D:
亮度调节断开直接接个3.3电压不就行了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亮度调节断开直接接个3.3电压不就行了嘛

开启不正常,不是亮度调节不正常。

网友:
直接接个3.3电压

网友:
学习了  查电压 ,嫁接发

网友:
是不是有电压不稳啊

网友:
修好了没,飞个3V过去呀

网友:
应该是屏供电不良

网友:
会不会显卡问题

网友:
屏幕背光闪你要查背光三大供电条件

网友:
修好了说下是哪里原因造成开启电压跳变的啊?难道真的是霍尔元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谢谢大家帮助,这个机器已经修好了已经。

最后什么问题啊?怎么修好的

网友:
测BL-ON信号

网友F:
直接改个电压,还定啥EC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直接改个电压,还定啥EC

没有认真看帖子

网友:
啥也没有学上

网友:
量下屏的工作条件,可以直接飞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