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b85m-d2v-si无限重启是什么原因

楼主(2020-04-15):
用表量了一个管子对地只有0.033正常吗
自学中   ,还有就是把cpu拿掉风扇就可以一直转。装上就一直重启

网友:
刷BIOS或换内存看看

网友:
内存接触不良或损坏也会重启,BIOS程序损坏也会重启,主板缺电压也会重启,主板电压检测脚有问题也会重启。一个一个查吧

网友:
哥们儿你来求助,起码回一下表示下礼貌吧。无声无息的。哎。。。  刷BIOS应该会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