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V5-471 DIS 11309-4M不认硬盘

楼主(2020-04-15):
接到一台ACER V5-471 DIS 11309-4M笔记本    开机在BIOS中可以找到硬盘,进pe有时候能找到硬盘,有时候找不到硬盘,能找到硬盘ghost系统的时候ghost到一半就错误,然后就找不到硬盘了。拆机测量供电5v稳定,4颗电容换过,硬盘换过,南桥换了,BIOS刷了,还是不行,硬盘线没问题,想请教一下还有什么情况会出现这个问题?

网友A:
你这都换完了 看看桥到硬盘接口的线路正常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都换完了 看看桥到硬盘接口的线路正常不

正常的,,,两组数据,一组1.1m欧左右,,一组1.7k左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