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版号ba41 02277a v1.1充电亮屏不触发维修一例

楼主(2020-04-15):
一客户拿来一台笔记本,告知开不起来机。接着插充电器亮屏显示电量100,这不是好的嘛?结果按开机键没反应。

废话少说,进入正题:
拆机测量各供电无异常,待机电流稳定0.001,短接开机0.45a电流又掉到0.00a,待机芯片1225b各针脚供电基本正常,直接加焊触发开机亮屏,进入系统正常运行。此机主板单面贴片比较特别,集成wifi和三星专属智能四核cpu,以及HD8250gpu,下面原机bios备份送上。

原机备份bios

网友:
三星NP905S3G

网友:
稳定了吗

网友:
加焊1225b后无异常

网友:
等着,它还是会回来的。

网友A:
我感觉他用一段时间会不会又虚焊呢

网友B:
怎么不换一个,这样容易返修吧

网友:
加焊待机IC 就可以了

网友C:
不是测量待机芯片供电正常吗?正常这么还会虚焊

网友:
虚焊的重新焊接好没有问题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是测量待机芯片供电正常吗?正常这么还会虚焊

拆板或测量的时候估计接触到了焊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怎么不换一个,这样容易返修吧

使用几天了没送回来,返修大不了在换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感觉他用一段时间会不会又虚焊呢
已经焊牢固了,估计摔都摔不开焊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