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知道vivoX9返回键下面一排按键都用不了是哪里问题、

楼主(2020-04-15):
我不小心把充电排线插到了耳机排线这边了,然后换小板排线都没有用,下面返回键这一排都用不了了,高手师傅们给点指点是哪里问题、

网友:
返回排线的问题,换过试过了吗,不行的话就是小板的问题

网友:
这个排线是扣小板上的  多半在板子问题,还要分是原装还是组装屏

网友:
排除板子和排线跟屏的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小板的问题

网友:
换了小板也没有用。要不就是X9小板跟X9S小板不一样。我现在知道X9耳机排线跟X9S就不一样,不能通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