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80绿板G4858大短路维修求助

楼主(2020-04-15):
机器型号:联想G480
版      号:G4858L
接机故障:不通电
故障诊断:19v短路
           客户描述自己的充电器可以调节电压,可能是电压调高了烧了主板。我看了,最高能调到24V。拆机烧鸡,摸电容和上下管,除了烧鸡焊接的线有点热,根本没有发热地方。没办法拆了所有的上下管,不想拆电容实在太多了。过程不说了,拆拆焊焊的头晕的不行。最终发现CPU供电的MOS管烧了,并且烧了一对儿。后面CPU供电的330滤波电容也烧了好几个,估计是我烧鸡时间太长引起的。看焊盘和普通8腿不一样,估计*脏话*双MOS管,查看电路图,还真是,料板找了一圈没有。

主板用的实物和图纸标的不一样,应该是通用型号。
之前修过有些机器少一路CPU供电有的也能亮机,就通电试试。结果1.02左右电流掉电。没办法就给图上标的那个mos管换到了背面,保证两路供电都能正常工作。通电测试,亮机,进系统一切正常。
那么现在问题来了,现在我做维修少了,实在不想某宝发货,发一次几块钱,还抵不上运费贵。这样保险吗?本来一路供电两套MOS管,现在每一路都偷工减料少了一套,会不会用个几天就烧了?有没有这样搞过的大神说说。

网友(点评):
现在开机测试一下午了,也没啥问题。怕返修,万一再烧坏CPU,所以订了复合管。过几天装上吧。

网友(点评):
买了6个,有3个都是坏的。坑死我了

网友A:
学习了,谢谢楼主

天意wx -5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,小心账号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学习了,谢谢楼主

我草,你学到啥了?

网友B:
都找到问题了为什么还差订这几个管呢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都找到问题了为什么还差订这几个管呢?

订几个管是容易啊,就是等的烦人。主要是现在维修少了,订一堆管回来,不知道猴年马月能用到。我就想知道不补这2个管,出问题的几率大不大

网友:
这几个管呢

网友D:
还是买原装的吧 这个电流大

网友:
总共6个这样的管,2路CPU供电4个,1路集显供电2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还是买原装的吧 这个电流大

啥原装的?电源?那是客户的选择,用不用原装电源我管不到啊

网友E:
换管后,供电正常,换个CPU试一下,CPU可能也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换管后,供电正常,换个CPU试一下,CPU可能也挂了

大哥,你来混经验呢?看完好不

网友F:
我卖个板给你,HM70芯片组,150一张,成色好,没有修过,要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卖个板给你,HM70芯片组,150一张,成色好,没有修过,要吗

不要啊。主板我修好了啊,就是还没给他换双管。买了主板留着下崽么?

网友:
看你上什么u了,要是I系列的估计不行的,看电影玩游戏的话容易烧,可以改两个管上去啊。要是上b系列的赛扬的应该可以的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订几个管是容易啊,就是等的烦人。主要是现在维修少了,订一堆管回来,不知道猴年马月能用到。我就想知道 ...

返修的几率大 建议定芯片换上

网友:
他学会吹牛逼了哈哈哈

网友:
我都是收集一些坏板芯片没有的情况下,遇到客户没芯片再去tb集一家买芯片,这样可以节省一些费用

网友:
两路,其中一路应该是作补偿使用让VCORE 更稳定,用低压U应该不会有问题,但看用户使用如果高负载可能打个大游戏用着用着就关机了

网友:
两路的话少一路应该不行,少了50%供电能力,你想一下。

网友:
要是赛扬凌动之类的不换管也就那么地了,要是i3i5就得换,要不然容易死机或者烧毁另一相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返修的几率大 建议定芯片换上

好的老伙计

网友:
半年之后出问题到时可以再收一次钱

网友:
这CPU挺耐操的哇!供电上下管烧坏了,CPU都没挂掉。不要省那几个管子啦。免得下次烧坏了CPU就麻烦了。

网友:
怕烧就叠罗汉,两个芯片叠一起用

网友:
不装的话就等着返修哦,时间问题而已,这种双MOS管用的多,平时备个十几二十个也不贵啊

网友:
建议还是订两个装上去,看看是什么CPU,I系列的可能很容易就返修了

网友:
料板拆几个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