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A540U X540UP不显示维修

楼主(2020-04-16):
接机华硕A540U  X540UP不显示, 不接通电池,开机电流到0.51A, 测试BIOS的第二脚,有跑码的波形,第一想法,应该是内存不过了,见图 亮机图 这个机器什么都不用动,就可以搞定了,我看没有人分享出来,分享给大家,加快维修的速度,还有就是和大家探讨一下,怎么样可以修好板载的内存,有什么妙招,望大家分享一下,还有就是类似电流机器还有多少是可以这样维修好的。这样的电流是否可以成为是通病的。感谢!!

网友(点评):
希望案列 写的相对清楚点

网友:
分享啥了?都知道是内存坏,都是屏蔽

网友:
没有看懂什么意思!贴子说什么都不动!主板插上一个外置4G!在Bios显示只有4g,按理来说集成+外置应该是八G的!,还是你意思说不用改电阻或者改bios 直接插外置内存就行!外置内存也能识别出来!

网友:
没明白,如何屏蔽板载内存

网友:
云里雾里的  不知道想表达个什么

网友:
刷BIOS屏蔽板载内存

网友:
这个楼主能说清楚点么完全没有看懂 怎么屏蔽内存的

网友:
成本增高!你告诉我加内存吗?那还修啥!  客户会接受不了,内存多少钱  还要赚钱  赚什么钱啊

网友A:
时序扎实机器就比较好修啦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时序扎实机器就比较好修啦!

你是灌水的吧。好几个贴都说这句话。

网友:
没有看懂什么意思

网友:
没看太懂集成内存坏了,你接个外置的好了呗!

网友:
楼主语文老师棺材板压不住了!

网友:
不知道想表达个什么你这是屏蔽加内存好的?

网友:
我也是没有看懂楼主在说什么

网友:
所以你到底是怎么修好的 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你好,我遇到了和你之前帖子一样的问题,跑72想请教一下你后面解决吗?

网友:
板载内存不用屏蔽   直接插外置的内存就可以吗 ???

网友:
我以为只有我看不懂,原来大家都没懂哦

网友:
没看明白,BIOS改了集成内存吗?

网友(2020-06-04):
看来不是因为我是小白才开不懂啊

网友B:
没有看懂的看客,看图片内存显示4g,两种结果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看懂的看客,看图片内存显示4g,两种结果,

就是外置的内存可以用了哦!

网友C:
所以最后是板载内存坏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所以最后是板载内存坏?

对的,就是这个问题。

网友(2022-03-13):
刷bios    屏蔽就好        简单快捷

网友(2022-09-25):
写个屏蔽板载内存的BIOS,我一般是这样的做的

网友:
怎么屏蔽板载内存讲一下

网友:
应该是屏蔽了板载内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