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为WAQ9HNR笔记本DAH98AMBAD0

楼主(2020-04-15):
华为WAQ9HNR笔记本DAH98AMBAD0,bios和主板图 bios是原机备份

网友A:
后面写版号的是bios  前面的图片不是图纸  是主板图片

网友(2021-04-01):
bios验证好用  可以亮机!!!

网友B:
想问一下,这款单独用适配器能开机吗?手里这台进水的单独用适配器显示电池图标就关机了

网友(2021-07-26):
可以开机 测试OK  amd集显

网友(2021-08-28):
正好需要感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后面写版号的是bios  前面的图片不是图纸  是主板图片

附件主板图 是主板的图片啊!

网友:
图纸  有没 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网友(2022-04-21):
电池接口附近那个大电感对地阻值是多少?

网友:
这bios没座子

网友:
刷上试试

网友(2022-05-22):
收藏 ,以备不时之需

网友(2022-06-21):
主板外观图 不是电路图

网友:
找不到图纸

网友A:
什么问题 不升压么还是待机烧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什么问题 不升压么还是待机烧了

开不开机,你有图纸吗?电源短路。我想对着图纸查查修一下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开不开机,你有图纸吗?电源短路。我想对着图纸查查修一下。

没有图纸  都是盲修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没有图纸  都是盲修

方便加个联系方式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方便加个联系方式吗?

网友(2023-02-01):
测试bios可以用,boh-waq9r 也可以通用,版号一致,但是是荣耀logo。不过不影响。

网友(2023-03-20):
坑货,明明 是图片,还以为是图纸

网友:
荣耀logo的
不是HUAWEI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想问一下,这款单独用适配器能开机吗?手里这台进水的单独用适配器显示电池图标就关机了

正常的,要插上电池才能正常开机

网友(2023-05-23):
不是图纸   不是图纸不是图纸   不是图纸不是图纸   不是图纸不是图纸   不是图纸

网友:
我以为是图纸,结果是主板图片

网友:
谁有这机器图纸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