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清华同方,方正,现代 21.5显示器 19寸显示器

楼主(2020-04-15):
这几种山寨的显示器用的都是这样的驱动板,遇到很多不能正常显示的,有的指示灯一闪一闪的。大多刷了程序就可以!由于 我的垃圾编程器认不到这个小芯片,于是拆了一个主板的BIOS 4M的,原来的数据只有512K    由于芯片有点大焊不上去,于是想个法子飞线上去看看行不行,8个脚都飞好!程序刷对可以亮机了,就是有点难看芯片位置也不太好放就夹在两个电容中间吧,也不用买板子换了。买板子的话很多也不一定行 ·······   我把21.5的程序给传上去确认是好的,应该不用看屏号的大家试试吧。

网友:
买个什么编程器比较好呢  RT809F似乎有很多芯片也认不出来的。

网友:
809f 或者一步到位809h。809f大部分都能认了,谁说的认不得

网友:
这学习一下  飞线技术

网友:
完全可以把电容去掉再焊接呀

网友:
809f大部分都能认了,谁说的认不得..............

网友:
高手,BIos芯片放在那里不太好呀。MOS管和电感都是发热元件,对BIOS不太好,

网友:
怎么还飞线

网友:
用主板4M的芯片,代换512K的芯片,还真没测试过。

网友(2020-07-05):
下来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