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31待机正常,开机跑马0.26反复重启不显示

楼主(2020-04-15):
外地客户发两块E431主板,一块主板的内存槽上槽不能用,另一个内存潮正常使用,量内存供电对地不正常,偏低,拔掉CPU测试正常,果断换CPU解决;另一片主板待机正常,开关管正常开机,开机跑0,26.测试各项供电,发现CPU电压没有出来,其他各电感电压正常,怀疑CPU供电有问题,供电芯片供电正常,控制电压正常,嫌麻烦就直接换了供电芯片,换完一样的结果,不出CPU供电,没办法找图纸仔细测试,发现PL1201不输出电压,打开图纸看4脚正常1脚的M_PWR_ON不正常。瞬间有一点,又掉下去了,这个信号是EC的119脚发出的。EC的119脚在120脚的PCH_SLPA正常的情况下才输出的,测试120脚有3.3电压瞬间又掉了,果断加焊EC,测试120脚正常119脚也输出3.3,电流也从0.26升到0.4掉电重启之后跑马正常开机显示
总结:维修还是需要1步步来,按时序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