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红米note3开机卡MI重启不进系统

楼主(2020-04-15):
手上有一台红米note3双网机子,卡机卡logo重启,刷机也能过,就是不开机,一开机就震动一下然后卡MI,过一会就会重启,来回反复,硬盘也重新安装过了,还是老毛病。有没有遇见过的高手,给指点一下,在此谢过!

网友A:
先换电池试试,不行就看刷机能不能过,过不去就修主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换电池试试,不行就看刷机能不能过,过不去就修主板

已经换了新电池 不行 刷机也好几遍了,还是开不了 ,搞主板吧

网友B:
定屏的问题不好搞,重启的一般是掉电,多半在字库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定屏的问题不好搞,重启的一般是掉电,多半在字库

字库已经从新植锡安装了,但是开机还是老样子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字库已经从新植锡安装了,但是开机还是老样子。

能判定为字库挂了应该

网友:
要刷最新系统

网友:
官方纯净版的

网友D:
我手上有一天小米4c故障跟你的一样,我的是传感器卡扣烧糊了,你的应该也是有个地方腐蚀短路了,把摄像头什么的都拿掉在显微镜下面看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手上有一天小米4c故障跟你的一样,我的是传感器卡扣烧糊了,你的应该也是有个地方腐蚀短路了,把摄像头什 ...

好的 谢谢 我检查检查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能判定为字库挂了应该

好的 谢谢 在问一下 刷机能过也不一定代表字库是好的,可以这样理解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好的 谢谢 在问一下 刷机能过也不一定代表字库是好的,可以这样理解吗

可能字库存不住数据了

网友E:
换个新的字库试试看,这种机子字库和cpu也没加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换个新的字库试试看,这种机子字库和cpu也没加密

好的 谢谢 我试试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