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 V4000 公共点短路

楼主(2020-04-15):
(图片)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就是捡钱

网友:
公共点短路没有出现大电流的话,基本上充电芯片都是OK的,因为充电芯片ACP,ACN过流监测脚是串接在隔离管到公共点之间的,一旦过流那么芯片就会让隔离管的控制极控制隔离管断开,避免大电流。例外是 如果隔离管击穿了,也会出现大电流,这时候要测量下隔离管的控制极,先期判断下充电芯片是否正常。

网友A:
直接烧鸡来一波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直接烧鸡来一波。。。。。

怕烫

网友(2024-05-16):
烧他就行。。。。

网友:
好办法,一路一路的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