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Dell Inspiron2350一体机BIOS芯片位置

楼主(2020-04-15):
如题。
开机卡Logo画面,想刷BIOS,找不到BIOS芯片,麻烦有修理过这个机器的大神指点一下,谢谢。

图片上红色框框两个芯片感觉不是BIOS芯片,左边的是25x40clsig,右边的是24c08k,而BIOS文件的容量有8M。

网友:
那两个确定不是的。你把主板拆下来,正反面都找找看

网友:
先拆下主板 看看反面

网友:
拍全面的看看

网友:
已找到,在电池位置背面附近,是W25Q64,图上画框位置,拍照时已吹下来。刷完BIOS卡Logo问题解决,谢谢大家。

网友:
在电池和桥附近找

网友:
看看红色框左边那个8pin  ic是不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