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Y700-15ISK 系统关机后又自动开机进系统

楼主(2020-04-15):
联想Y700-15ISK 系统关机后又自动开机进系统,此机是客户自己换屏线起子碰到主板 把主板烧了,拆机发现3V待机芯片的线性3.3V短路,烧机发现EC发烫,拆了EC不短路了 ,确定是EC的问题 这个是带程序的,淘宝上定了块剪板EC回来装 能开机 了 就是插电源自动开机 ,主板BIOS电池装上了  把锂电池也装上了, 还是一样, 开关硬关机还是自动开机   请教

现在好了 ,是我EC没有装好  重新加焊了一下好了。

网友:
一点愚见
看看电池有没有电了,包括RTC电路的3.3V的线路
有没有NOVO恢复键,也检查一下
大概就是这样吧

网友:
更新BIOS试试看

网友:
只能告诉你再重新订一块EC了,这个剪板的EC有问题。

网友:
上回也是买过一块剪板的EC开关脚位是短路的,一插电就自动开机然后掉掉电,最后查到是买的EC有问题重新过一块OK

网友:
最好是买新的写好程序的 剪板的不太好用靠运气

网友:
感觉EC程序

网友:
测试一下开机键机NOVO键电压,没有问题再尝试换E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