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请大神看看这个 A1466 升压正常不

楼主(2020-04-15):
机器故障是暗屏  PPHV_S0SW_LCDBKLT  升压后是23V  升压前是8V 没有修过苹果请大神看看电压正常不  我估计是屏幕的问题

网友:
是正常的,

网友:
没有升压前是8.6V,升压后23V是正常的

网友A:
23v正常的,看看屏幕有沒有問題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23v正常的,看看屏幕有沒有問題

没有屏幕代换   只有 报价了买屏幕了  这个屏幕有没有人可以修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屏幕代换   只有 报价了买屏幕了  这个屏幕有没有人可以修啊

看下屏接口有没有问题,先看接口里面引脚的外观,没问题就用洗板水洗一下试试看

网友:
大部分屏幕吧

网友:
看一下屏线呀,暗屏的话

网友:
8乘以2=24 升压正常

网友:
8乘以3等于24 刚才发错了

网友:
15。6的屏要28V才能亮起来。

网友:
拆掉B框 量下保险

网友:
换屏幕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