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硕]
华硕gl552vw维修一例

楼主(2020-04-15):
在客户家试机,一插电源适配器,适配器就保护了,适配器无电源输出,说明有短路现象。
把机器拿回家,接上可调电源,大短。
拆机,首先就测第一个隔离管m3058m的sd二集短路,拆了之后量了一下第二个隔离管输出端对地还是短路。
然后在板上蜂蜜档找了几个比较大的电容,想看看大概b+到哪了。好找发热点。
量了板上其它场管供电输出端没有短路现象。
接上可调电源,可调电源限个流,然后就摸啊摸,把手烫得一弹,然后笑了,再不敢摸了,在大概位置刷了几下焊膏,闻到焊膏香味了,电容上面焊膏熔了。

网友:
哈哈大短路还是捡钱的机器

网友:
烧鸡大法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真的是捡钱的机器

网友:
接到大短的机器就只用考虑收多少钱了

网友:
又让你捡个大鸡了 哈哈哈哈

网友:
发财容  电容的价值

网友:
我也要学一下烧鸡大法才行

网友:
又让你捡个大

网友:
这种机器是做喜欢的,只要不烧CPU

网友:
现在好多的连CPU一起烧了

网友:
烧鸡大法!捡干鱼

网友:
看来修短路要用热成像了 免得被烫

网友:
有次我用烧鸡打发直接把电容烧出火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