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一台上古时期的液晶显示器和电脑

楼主(2020-04-15):
客户反映蓝屏 有时黑屏

看到cpu,震惊了,AMD3600+

cpu供电电容  16V  鼓包2个。
1.8Kuf,稳妥起见,3个全部更换。
试机,不再蓝屏。但偶尔显示器不开机。

从来没见过这牌子。拆开电源板

12v供电滤波全部鼓,更换为25v1500uf。

屏幕恢复正常。
发现亮度低,调节亮度时,按钮又不管用
拆出按键板

按下按键,蜂鸣不响。
按钮规格为6X6X7
用烙铁取下,拆开

画了一副原理图

按钮往下压,圆金属弹片凸变凹,1--3脚通,开关闭合。
4脚微动按钮:
1--2和中间的金属柱直连,
3--4和两端的金属柱相连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失效原因:中间的金属柱氧化发霉,金属圆弹片氧化。

我备的按钮是卧式的。这个是立式的。
手工改造

把原来的按钮拆掉。

焊接好,用AB胶水固定一下。OK
主机显示器都修好。继续服役

网友A:
亲,真的够详细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亲,真的够详细的

我观察过5-6个月婴儿,手里弄一根毛线或者柳絮,都可以盯着看几十分钟。强大的好奇心,是驱动认知的源动力。

网友B:
老铁河南的 10渠很亲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老铁河南的 10渠很亲切

河南的。

5渠,没钱时就抽这个

6渠

4渠

这是7元的芒果。味道相当接近10渠。比10渠味道冲。
性价比极高的烟。

我心中的世界名烟,  10渠。口味适中。比帝豪香浓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浙江的红蓝利群,这烟,太好抽啦就是太贵啦。
味道柔和 软硬适中·。

软云。没买过。吃高价饭时,经常抽到。好烟呐

网友:
估计花时间最长的就是这个按钮了。不知收了多少钱。

网友:
最后比成的香烟大比拼。

网友:
真的够详细的,不知收了多少钱。

网友:
想知道这单收了多少钱

网友:
长嘴味道真的不错

网友C:
薄膜按键都修?万能的某宝什么型号都买得到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薄膜按键都修?万能的某宝什么型号都买得到啊。

救急用的。

网友:
看这电容此板应该还本世纪的产物

网友D:
只要价格合适,博物馆的东西都可以拿出来修,价格不合适,昨天別处买的今天坏了,都不去检查,别说修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只要价格合适,博物馆的东西都可以拿出来修,价格不合适,昨天別处买的今天坏了,都不去检查,别说修了。

对头。

我维修报价取三个数,a=工时费,正常一个小时40元。b=市场维修平均费,c=所修物品的市场价30%。最终维修报价=max{a,b,c},从里面取最大值。还有一种妥协的价格,用时间换金钱,如修一台电脑¥100元,立等可取。1周取后取收¥60

网友E:
用这配置电脑的客户也是个过日子手,这样配置的电脑有10多年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用这配置电脑的客户也是个过日子手,这样配置的电脑有10多年了。

上次去一个小房产中介公司,电脑插座打火,松弛。插头有透明胶带缠在插座上用。
做完系统,老板还让调好屏幕息屏。保证10分钟不用电脑,屏幕息屏,电脑休眠。为了省电。
会计坐的那个椅子,都起层了也不换,估计最少用了10年。
面对这样的客户,我是肃然起了敬。精打细算,不浪费每一分钱。

网友:
就是换开关太花时间了,直接用个开关功能是好的,能通用的板子临时飞线给客户调整下屏幕设置就好,你还给客户改好,耐心真好,
06年的机子,搞了那么多工作,要多收点辛苦费才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