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7P 128 爱思检查 出现红色部分的字 是不标识主板修过CPU了

楼主(2020-04-15):
苹果7P 128 爱思检查 出现红色部分的字 是不标识主板修过CPU了?
还是一般是修过哪个部位或者修过什么数据会出现这样的情况?

网友A:
上面都写着可能修改过数据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上面都写着可能修改过数据了

有什么数据被修改过呢?改型号或者美版改国行?

网友B:
销售型号出厂值跟读取的值不一样了,修改过机器型号?这种通过什么方式改? 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回来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销售型号出厂值跟读取的值不一样了,修改过机器型号?这种通过什么方式改? 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回来吗?

可以随意改颜色什么的都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什么数据被修改过呢?改型号或者美版改国行?

不知道,换过硬盘或者是板底就这样.....除非改回来原来的值

网友:
维修了主板,爱思是读不出来的,只有扩容才会检测异常,还有更换其他配件,数值不一样才会显示异常,一般爱思的数据只是做参考,因为这些数据都可以改的

网友:
爱思数据大多可以修改掉

网友:
没了解过,不过听说可以改全绿。爱思参考价值不大。你想知道修过没可以看看板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