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猛禽ROG RTX 2070维修

楼主(2020-04-15):
故障:不开机,氧化
维修过程:拆机,洗干净,氧化掉件,由于2070没有参照板,又没有打丝印位置.找来了图纸点位.掉了电阻的地方没有合适的,就按照分压要求上了PR7886 12K  PR7885 36K.5V转3.3OK.修复.

网友:
新卡少见,谢谢分享!

网友:
现在修高端显卡还是不错的

网友:
我还没卖过这么新的就已经在修了

网友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高端显卡还是不错的

网友:
厉害,高端卡都如鱼得水

网友:
看样子是蹭掉件了。

网友A(2020-06-25):
楼主,我有个 V星的 RTX2070 不知首你点位有没有?

网友:
这卡图纸点位都有,牛人

网友:
这是专业修显卡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我有个 V星的 RTX2070 不知首你点位有没有?

什么问题,图纸有可以帮你分析下

网友:
有图纸就好修多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什么问题,图纸有可以帮你分析下

板层有个小地方断了。。。

网友:
专业,没法比啊,个人摸排要好几天

网友:
这修下得上千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板层有个小地方断了。。。

拍图看下那个位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我有个 V星的 RTX2070 不知首你点位有没有?

MSI显卡全系列电路图 点位图

网友:
老司机开夜车,稳得很咯

网友:
这种级别显卡,有这种级别的点位都不简单,买个点位都100+