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笔记本G400 板号LA-9631P 上电电流0.002 没有3V5V

楼主(2020-04-15):
上电电流0.002 没有3V5V 求助是哪里出了问题?谢谢

网友:
学习了,谢谢

天意wx -5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,小心账号!

网友:
你自己都说出问题所在了 没有3V5V那就查下为何没有这个两个电压

网友:
找不到头绪 换过EC  ECIN脚有3.3V

网友:
看时序图吧,哪个没有出来

网友A:
EC不对也会引起没有35V吗?

网友:
最近这款电源出镜率有点高,介绍下使用感受。

网友:
待机芯片出问题  19V输入进过的3.5V电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EC不对也会引起没有35V吗?

仁宝代工的,查待机芯片有无供电,开启信号

网友:
看看3.3  5v芯片的反馈脚的电容有没有short

网友:
还有3.3  5V的   En  信号

网友:
一般情况下只要3.3V   5 V芯片的供电   FB  VREF   En    boot   都有了的情况下3.3V   5V都会输出的

网友B:
首先查3.3v   5v有无short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首先查3.3v   5v有无short

非常感谢 我看一下

网友:
3脚有4.3V 电压 7脚有4.3V 8脚有 19V

网友:
有经验的麻烦指点一下 新手

网友:
3脚7脚有4.3V电压 8脚有19V电压

网友:
请高手指点一下

网友:
刚测的待机条件必须全部正常才能开机,你这么问没人能回答了

网友:
关键可能是楼主不知道待机芯片的时序,可能不知道先测哪里,再测哪里

网友:
公共点有没有电压啊

网友:
3脚的en2 只是开启芯片5脚ldo电压输出+3VLP 。测下5脚电压是多少?
+3VALWP电压需要1脚en1 来开启。

网友:
换3V 5V芯片啊

网友:
1脚的开启呢?这个3脚是开启LDO电压给EC供电的,然后EC会发出EC_ON和MAINPWON同时开启3V 5V,在触摸板下面的电阻可以测到,

网友:
检测UL1 1脚VDD33对地短路 在淘宝上买了一个 等回来到了换上再看看

网友:
学习了,这里是个好学校

网友:
是的 慢慢学吧 这里有好多高手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