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各位大神救命这个芯片型号

楼主(2020-04-15):
华硕RX580矿卡不知道这个芯片型号是什么?求各位大神帮忙看下芯片上的私印是AMCJ 055

网友:
NB671LBGQ-Z                      可能是这玩意

网友:
拍个照片给卖芯片的找 ,他们知道

网友:
就是个DC芯片,不一定按照原来的型号买

根据封装,物理大小去买,一般都OK的。不过也需要测量一些基本条件,例如:VIN输入(这个基本都知道怎么查吧),地线,FB引脚(一般接两个电阻,通常是固定电压),LX输出(接电感)

即使是坏的,这些也能确定的

有些各别元件很难查型号的(没图纸点位情况下),所以我一般都是想办法找代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