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f2a55m-hd2 触发掉电

楼主(2020-04-15):
拔掉4PIN CPU供电 依然掉电 ,待机供电正常   触发就掉电, 不能再次触发 必须要拔掉24pin 强制触发 测量IO检测脚127 3.4V 明显不对  直接追查分压电阻  75K 才27K 这里要注意 拆下来量最好 不要在板上   换了之后一路跑码!美滋滋

网友:
能修好就是好手!学习了!

网友:
检测供电出问题了,找这电阻没料板还是难找。没有我就直接飞线在其他的检测脚上了。

网友:
这个是什么用的什么IO?IO的12V检测电阻出问题

网友:
技嘉通病电压检测脚应该是2V

网友:
是不触发   还是你强行加电

网友:
我是直接飞线到Io芯片上的

网友:
学习了!   让我有更深的体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