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INSPIRON 15-3568维修

楼主(2020-04-15):
待机电流0.02,按开关后电流0.03就不动了,以为是BIOS的问题,在论坛上下了一个刷上,可以开机显示了,但开机很慢,将就用吧,以为此机就这样修好了,没想到多开几次故障又依旧,于是把BIOS芯片加热一下,又可以开机,说明不是BIOS资料的问题,把原来的BIOS刷回去后,第一次也可以开机显示,但多开几次又不正常了,按原来的维修经验又认为是CPU脱焊了,加焊了CPU,故障还是和原来一样,莫非是CPU芯片坏了?

网友:
菜鸟来学习!有跑马的不?要不先检查启动环境?

网友:
Did you change the bios chip ?
there was a problem close to that. sio was the problem. was working when it warmed EC (KB9012)

支持 反对

网友:
看看BIOS到CPU的线路,是不是有电阻变大的情况。

网友:
也有Flash坏的,换个看看

网友:
最后修好了吗
???

网友:
BIOS到CPU的线路

网友(2020-06-01):
我今天也遇到了一个这个问题、刷BIOS 好了 但是放一天 第二天开机就开不开!楼主的问题修好了么 ?

网友:
没有修好,客户这台机我回收了,一直放在店里没搞定

网友(2020-08-03):
我也遇到一个触发上电0.02。。。清BIOS就好了,论坛有个大神说,是散热器接触主板引起的短路!